[维修求助]
手机开机小漏电

楼主(2018-03-03):
收到一个苹果6s的
手机
能开机使用,待机时会漏电至到把电池用完又要重新激活,哪位大神帮帮忙。
手机

网友:
这个怕不是U2漏电或者WIFI漏电,还是进水?不会还是找专业的修理好了。自己搞越搞越烂。

网友:
如果触发200就基本是u2漏电了

网友:
看看开机电流和待机电流一般u2坏的比较多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的店铺,漏电这种故障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