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piron 5423关机,CPU还运行。求助中

楼主(2018-03-03):
接受一台dell inpiron 5423关机,CPU还运行,等电池电

用完,才停,开机要点几次。是什么问题求助中

网友A:
第1,关机了还在运行可能是因为电脑二次电压没关玩,你说的CPU还在运行你怎么证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关机了还在运行可能是因为电脑二次电压没关玩,你说的CPU还在运行你怎么证明呢,

cpu还热  不就能证明了吗     兄弟

网友:
这种问题什么引起的    我感觉能说出一个世界来

网友:
我感觉是显卡有问题。风口是热风。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