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循环上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03):
接手一块技嘉H61主板,反复上电掉电,插上蜂鸣器,拔掉内存,还是反复上电掉电

测内存供电1.5v正常

测桥供电1.8V正常

测CPUVTT电压1.05V正常

测VCCSA电压0.93V正常

测CPU供电0V不正常

打开图纸找到CPU芯片

测VDD正常,接着测9脚VTTPWRGD开启脚没有电压,继续找相连的点,找到Q40和Q18,测Q40 G极脚有高低跳变

Q18 G极无跳变,一直为高电压

Q18 G极由Q19控制,测Q19 B极有高低跳变

但C极无跳变,明显Q19损坏,更换Q19之后修复

附上图纸

网友:
你那个内存供电是1.5v吧,还有桥供电不一般只有1v么。。

网友:
楼主修主板                      收费多少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EN电压没有导致不出CPU供电,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有图有文,受教了

网友:
向这种主板换个桥多少钱?…………

网友:
你的图片和字对不上  看的迷糊!这是技嘉主板通病了!

网友:
这内存不是1.5v的吗?怎么变成了1.8呢,这不是三代的吗?

网友:
+好,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 学习了..............

网友:
技嘉H61,B75小管子很爱坏,还有华硕的。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好,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技嘉H61,B75小管子很爱坏,还有华硕的。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故障!

网友A:
VCCSA 是什么供电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A 是什么供电    求指教

VCCSA是系统管家供电,1.8V是VCCPLL供电也就是锁相环供电

网友:
这两个三极管经常坏的,技嘉H61主板做工真的不行

网友:
大神主板质量不错,是在保修期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