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30I不开机

楼主(2018-03-03):
故障现象:联想ThinkPad T530i 不开机,待机0002,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测全板,无短路。上电测无公共电压。但有VCC3SW 3.3v。说明待机电源管理芯片TB62D515基本正常,分析为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测从DC进来后第一个MOS管Q9不过电,G极高电平!当然不导通不过电。看图:

控制G极的有两个信号:DISCHARGE2 -PWRSHUTWOWN 测得两个信号都为高电平,不对了,DISCHARGE这个信号本人理解为放电信号,也就是说,接上电池才会有,但明显现在没接电池,怎么会是高电呢?找到问题了。那就查这个信号。看图:

这个信号来自Q44的D极,Q44要导通这个信号才为低电平,那就看G极。G极的电压来自2个1M的电阻对DCIN分压,从原理上看就应为20V的一半也就是10V左右,测量G极为0.23V,明显不对。那么可能的原因就有:DCIN电压没有或2个1M的电阻有问题。测量结果是20V 的DCIN没有问题,两个1M的电阻在路量得也正常(在路量得600多K,且两个电阻阻值一样。经验:这种大电阻一般出问题都是阻值变大或开路,一般在路测一下,只要不是变的很大且两个阻值都一致的话就可以判断为好,没有必要拆下来测是不是1M。)这说明有什么东西把这里的电压拉低了。再看电路,只有可能Q115 Q14这两个管子导通才可能将这个电压拉低。接着测,Q14的G脚0V,Q115G脚也是0V。那么问题来了,两个管子都应该不导通,怎么会拉低电压呢?将两个管子拆除,上电,板子立马刷刷上电!!!!说明找到故障元件,就是Q14 Q115这两个管子,测量Q115这个管子是好的,焊回板子,正常。测Q14时发现断了一个脚(可能焊下来是焊坏,也可能本来这个管子就是不良,个人认为管子不良的可能性大,这个管子只要接上电源适配器,就长期有一个10的电压加在管子上,可能管子稍有不良的话就易损坏。),没办法测,不管他了,从料板上拆一个焊上去,试机正常。到此更换Q14这个管子,机器修复。
总结:个人认为修复这种故障不难,关键是要搞明白这些信号或电平的逻辑关系。DISCHARGE  -PWRSHUTWOWN 这两个信号前一个为电池放电信号,电池放电时为高电平,后一个信号为保护关机信号,当后级有短路或缺电或温度超温等等时EC或相应的电路就会把这个信号拉低,这个信号是低电平起作用。(个人分板个人经验,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另:好久不发贴,文字组织可能比较乱,还有就是马上要吃中饭了,没仔细检查,大家对付着看吧。)

网友:
谢谢你的好经验,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没有修好,现在可以参考你的经验去检查一下,感谢你高手。

网友:
有图纸一个保隔电路很简单
没图纸的其实直接改下电路就行了
像这种如果我修的话    懒得翻图纸   直接改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