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SG411T-M LX3与PBH61-M LX2 R2.0是不是集成的复位芯片

楼主(2018-03-03):
主板PSG411T-M LX3与PBH61-M LX2 R2.0找不见复位芯片,南桥边上看见一个GS324SF芯片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也不属于复位芯片,就想请教一下复位芯片是否是集成在I/O中的

网友:
有修过这两块板子的大兄弟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复位芯片,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复位芯片,可能我孤陋寡闻了

就是门电路芯片管理复位电路的不是吗?比较多的是74HC14D型号的啊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复位信号转换电路吧,那是845以前的老主板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门电路芯片管理复位电路的不是吗?比较多的是74HC14D型号的啊

对啊对啊,应该有一个管理复位电路的门电路芯片可是板上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一般来说是14D结尾的,可是这块板子上我只找到一个GS324SF的芯片好像也不是管理门电路芯片的啊

网友C:
这个台式机弄的少。下个电路图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台式机弄的少。下个电路图看看了

就是ATX电源出来应该有一个门电路把复位信号分成5路分别进入南桥北桥那些地方,现在就是找不到那个门电路芯片,我就想问下那个门电路芯片可以被集成吗,因为我有听说过好像会被集成到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