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3):
联想旭日410M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例
型号: 410M
今天接一台联想410M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机器不开机,我插上可调电源无反应,于是拆机成裸板测主板无待机
首先测MAX8734A 20脚主供电VIN无电压,查电路图得知VIN由PQ56的D级输出。测量PQ56的S级有主供电,
这种问题第一可能MOS管损坏第二控制级电压有问题。测得PQ56的G级为电源电压,因为PQ56为P沟道MOS管,所以MOS管肯定不会导通。
看电路图得知PQ56的控制级是由PQ19导通拉低的。测量PQ19的控制级ACOK无高电平。
ACOK是由PQ40输出,测PQ40发射级有5V电压,基级也为高电平,因为PQ40为PNP三极管,控制级为高电平肯定不会导通,
PQ40的控制级ACOK#,是由MAX8724输出的
当8724的10脚得到高于REF/2(2.048)电压后,11脚由高电平将为0V,从而使PQ40导通,产生5V的ACOK。
测量10电压只有0点几伏,呵呵, 看来查到问题了。测量VA电压为电源电压,
首先怀疑分压电阻有问题,但测试阻值都正常,看后级有一电容怀疑电容有漏电,就把电容拆了。
插上电源待机电压出来了,开机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