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使用AM4 CPU的amd b350芯片组待机时序,从此开机电路与桥无关~

楼主(2018-03-03):
使用AM4 CPU的amd b350芯片组待机时序,从此开机电路与桥无关~

临时画的,没有经实物验证,可能有遗漏信号,以后再补充

网友:
那个芯片不知道还能不能叫桥 好似一个总线集线器似的

网友A:
由第二张图可以看出 不要那个东西主板也可以运行,只是少了些扩展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第二张图可以看出 不要那个东西主板也可以运行,只是少了些扩展接口。

是啊。与单CPU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3桥合一吧!!!!!!!!!!!!!!!!!

网友:
以后都没有得修了,坏了基本上全是U坏的

网友:
难道以后  都要直接换主板了  芯片级 不好混呀

网友:
以后都没有得修了,坏了基本上全是U坏

网友:
以后连南桥都集成在CPU里了。。。。。直接换U

网友:
看来以后cpu坏的几率很大啊,根本不用修了直接换u,或者一些小信号电路坏,维修难度大了啊。

网友:
手头有4块坏的AMD4的cpu(5200s)。不是不亮就是一直叫

网友(2018-04-13):
今天下班研究一下,我自己用的是am4的apu

网友(2018-05-16):
开机也由CPU控制了,把桥也绕过,干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第二张图可以看出 不要那个东西主板也可以运行,只是少了些扩展接口。

不对吧,只是少了开机参与,至少硬盘,网卡什么的还是需要那个东西来控制运行的吧。

网友:
长知识啦,趋势看,以后坏啦就换,修的人工比换贵多了。维修变拆换啦。

网友:
soc是大势所趋!维修能做的越来越少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