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开机大电流维修

楼主(2018-03-03):
最近修的一个机子,接上电源触发开机键后产生了1A以上的电流。这个我们都知道应测CPU、暂存、硬盘的供电阻值,在测量中我发现硬盘3v供电的阻值为0,查询资料后得知这3v的供电电路出现问题应先拆电路上的C0634,果然拆了以后就能正常开机了。
cpu

网友: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死鱼了,遇到就是纯赚的生意。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电容短路了是吧》》》》》》》》》》》》》》》》》》》》

网友:
熏松香法能快速找到问题 。。。。。。。。。。。。。。。。。。。。。。。。。。。。。。。。

网友:
--送钱的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松香法碰过电源发烫,位置就是3V供电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