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60 版号 LA-A061P 开机掉电 逻板 0.9A

楼主(2018-03-03):
客户那过来说不开机 上电后发现 掉电  拆机检查各个电感对地都正常   供电也都出来了  就是掉电  有没有那位兄弟修到过帮个忙 指导一下  BIOS有波形  内存总线没有   开机电流0.9持续一下就掉  有的时候掉了还会在起来  CPU是G3220T低功耗的  换了G1820T 电流0.3  怀疑是CPU不匹配  对了BIOS也刷过了  PCI复位也有    兄弟们在线等

网友: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lz0913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 ...

我真想骂你 我发的求助
有你这样的吗

网友:
哈哈哈哈 他这样容易挨揍 ,我是实习生不是很明白 但有没有检测过 隔离的g级? 有可能是电流不够导致的吧 或者 过流 过压  内存总线没电 是不是slp  s4没出来啊   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技术 不错 支持一下啊  学习了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