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保护隔离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03):
PACIN 待机时,正常为3.3v
现在1.8V不正常,我把所有的电阻都排除了,PQ316也换过了。PR339也断了,PACIN出去的地方全部断了,电压还是只有1.8v
我现在的方法是 PR342的13.4K换成了8K的。PACIN 电压就变成2.3V了,离正常3.3V还是差了一点,但是现在机器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这样改要不要紧。

网友A:
搞错了吧,PACIN电压应该是5V经过PR338和PR342分压得出来的,PR342电阻越大电压就越高,你换小了这电压还比原来高,难道是原来的电阻已经变小了,并不 是14.3K???

网友B:
PR342变质了吧,按照换8K算出来的电压是2.22V,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接近14.3K的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342变质了吧,按照换8K算出来的电压是2.22V,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接近14.3K的试试呢?

原来就是14.3K,一直才出1.8v.原来就是14.3K,一直才出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PACIN电压应该是5V经过PR338和PR342分压得出来的,PR342电阻越大电压就越高,你换小了这电压还比 ...

我很肯定是14K,因为这几个电阻,我每颗都换过

网友C:
找个14.3K的换上试试 是分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14.3K的换上试试 是分压来的

原来就是14.3K,所以才出1.8v...
原来就是14.3K,一直才出1.8v

网友:
厉害哦 高手啊

网友D:
就是一个分压电路       都换了    找两个电阻换上就行    不用非得10k 1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分压电路       都换了    找两个电阻换上就行    不用非得10k 114

找个100k的   150k的  或者在高的 都行

网友:
会不会是后面有拉低,PCB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阻换大点不是换小,换大点PACIN 电压求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