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优雅A460N-I3精盾K480N-I3等恢复默认设置后不能启动&安装系统解决方法

楼主(2018-03-03):
主要是为WIN8设计,所以BIOS默认在UEFI模式启动,需要带UEFI启动的win8光盘才能正常安装,若安装其他版本WINDOWS则需在BIOS进行设置才行。出厂时工厂已经设置好了BIOS,客户可以安装所有版本的windows,但若客户恢复了BIOS的默认设置,则需要进行相应的设置,步骤如下:
1、开机按F2进入bios(或按esc进入启动菜单),选择enter setup进入BIOS设置菜单;
2按F9恢复默认设置;
3、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Management按回车进入设置菜单;
4、将Secure Boot 改为Disabled,按ECS退出;
5、选择Boot进入启动设置,将Fast Boot设为disabled ,将Launch CSM设为Enabled;

6、F10保存设置,机器会自动重启后即可正常安装系统。

网友:
头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谢谢楼主的分享 下次遇到有经验了

网友:
现在的BIOS  调有时候是挺麻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