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手机请教各位前辈,用那种牌子的尖嘴烙铁头好?

楼主(2018-03-03):
      维修手机的各位前辈,请问你们用那种牌子的尖嘴烙铁头呢?可以介绍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牌子吗?我现在手上的牌子有快克706W自带的尖嘴烙铁头,还有得法维修佬的尖嘴烙铁头,杂牌的也有,但是快克和维修佬这两种烙铁头在焊接苹果手机的小电容的时候,温度底了,焊不动,高了不上锡,锡比那个小电容还要大,所以,想请你们给介绍一个你们用的尖嘴头来使用,谢谢啦!

网友:
尖头的烙铁,除了用于飞线以外,其它干什么都不好用,焊接要用小刀头,而且是有技巧的,另外也可以用风枪来搞。

网友:
还是个人焊接技术水平第一位,其次才是工具

网友:
飞线专用尖尖的头,其他的刀或者蹄

网友:
谢谢师傅们的指教,我现在也在练习焊接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