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3):
今天接到一个用户的板子,风扇转一下就停,板子是技嘉的F2A55.断开小12V故障依然如此。于是开始逛论坛找点位图或者资料。逛了半天,原理图,点位图都没有找到。只有开始量短路、测电压了。量了半天没有短路,于是强制上电,主板可以点亮。
于是开始测电压。检测中发现I/O的电压检测脚126、127,128,1脚电压不太正常。126,和127应该都是2V才对。127脚有2.5V的电压。经查店里,此位置是12V经过一个75K和15K电阻,串联分压,刚好是2V才对。怀疑电阻变大了于是拆下来测量,很准确的75K和15K啊。可能是在线的其它并联元件是该点比例失调,导致电压升高。怎么办呢?
这两个电阻反正取下来了,干脆不装了,直接去126脚的2V电压。经查电路元件位置,两个 电容也离的挺近,干脆短路这个点算了。(短接I/O126,127两脚也可以,相邻脚,好操作。)
短路完毕,一试,OK,亮机,维修完毕,稍后上图。

网友:
取下左边红色方框两个电阻,短路右边方框红色端两个电容。完美亮机。

网友:
后来发现逛论坛发现此为通病,只是维修方法不同,大神们勿喷啊。

网友A:
楼主说是通病不知道你修过多少台故障一样的呢

网友:
这种12v电压检测电压不正常引起上电保护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是通病不知道你修过多少台故障一样的呢

我是看论坛,别人修了很多,说是通病,我是第一次修这种的。

网友:
高手啊。是不是有漏电的呢.........................

网友:
通病 通病!!!
    漏电.....................

网友:
呵呵,           好多年前就在修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止这个型号,其他技嘉华硕也很多12V5V检测脚问题的,不算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