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个以色列的电源,做工实在是好

楼主(2018-03-03):
这是前几日修的一个以色列的电源,做工很扎实很漂亮,说是修,可仔细检查了却一点毛病也没发现,重新装上去好了,白捡了块肉,但费用还是要收滴。我猜想可能是天气冷保护了,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是什么设备有人知道吗?

网友:
应该 可能是服务器电源吧   要不就是什么工业设备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接触不良,不过这样的故障有时候收钱都不怎么放心

网友A:
那么大的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

电源壳子上写的是以色列,机器外壳是中国制

网友:
太好了!看看这样的文章,也能学习到不少知识的!

网友:
估计是冷保护了,  前些天天气很冷  估计就这问题了   我修过冷保护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9500W?   这么大功率吗   不知道这个电源给什么供电要这大功率

网友:
看到这功率吓着了。怎么测试功率够不够呢?

网友:
这个做工很棒,应该用在通讯上的吧

网友B:
很可能是设备上的其他部件问题,电工只是怀疑是电源引起的。所以就先修修了。

网友:
楼主带负载试过了吗,许多带不动负载也是不行的啊

网友:
看看这样的文章,也能学习到不少知识的!...............

网友:
电源有的真牛X ,全是红宝石的电容,国外的东西用的就是扎实!

网友:
真正长时间负载运行才算可以。有时还有时序问题。“单机”运行可以仅是第一步。。。。。

网友:
做工好坏已经不是衡量电源好坏的标准了。看看这款,纯国产,最高转换率超过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设备上的其他部件问题,电工只是怀疑是电源引起的。所以就先修修了。

看你不是好久没来了       现在又回来了?

网友:
这电源真的会修里的人  一般都是搞过电源设计的攻城狮          那些通信电源看都看不懂  居然能改恒流源

网友:
修这个电源要点水平啊,服务器的电源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吧

网友:
一二级EMI 主动式PFC 该有的都有了

网友:
做工的确堪称一流,但是真出问题了的话,部分电路就不好修了,

网友:
我晕,中国制造的吧。。。。。。。。

网友:
服务器电源貌似都这么皮实,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零件。。。

网友:
刚看了图片就感觉像TDK兰姆达电源的风格,果然是。这种电源不好修,模块很难拆,不拆又很难测,电路板是多层的,层间有走线,保护电路很复杂。我修过,这种要收高价才修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后面那个国产的也不错,应该是比特大陆找好厂家不惜成本定制的。矿机电源的故障率和效率很重要,效率高直接省钱。

网友:
以色列也是出了名的高科技国家,很多高科技是从以色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