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60除了硬盘密码BIOS密码还有一个是什么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8-03-03):
求助啊T460电脑解密,三个密码图标不一样硬盘密码是一个硬盘标志,BIOS密码是一个计算机标志,刷好BIOS之后还有一个密码是这个标志请问下这是什么密码 这个锁前面是个人,这是什么密码怎么解~~~~~

网友A:
淘宝找下有人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下有人解吗

没有解密的只有卖BIOS的,我这个BIOS就是TB上买的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了了

网友B:
刷ec然后用软件写入序列号,不写序号会报错每次按esc也可以跳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ec然后用软件写入序列号,不写序号会报错每次按esc也可以跳过

找不到EC程序~~~~~~~~

网友:
ec什么型号?和老款型号一样的话,程序也应该通用,这几款都有测试接口,飞线刷就行

网友:
我有集成I3 好板 正常的  低价出来

网友C:
这个可以跳过不,或者随便输入个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跳过不,或者随便输入个密码

呵呵,怎么可能跳的过,不输密码BIOS都进不去

网友:
人头像是用户密码的嘛。、,、。,、。。,,、。,、。,

网友:
超级用户密码吧

网友:
老的机子 是有个密码芯片的,现在不知道还有吗

网友:
网卡的EPROM

网友:
是管理员密码,俺知道这个,但是还没解过,我这儿料板多,碰到的换相信可以解掉。

网友D:
这个机器  有一个BIOS新品 很小  像USB 控制新品 8条腿  把他刷一下 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  有一个BIOS新品 很小  像USB 控制新品 8条腿  把他刷一下 会好

你说的是IBM安全芯片吧,

网友:
你现在刷好了没   你好好对着图纸找找看  我刷过两台 不是你这款型号  也是IBM机器

网友(2018-04-02):
楼主解了吗我也有一台 这样的t460 情况额你一样这么解

网友E:
这个是THINK PAD独有的技术,这个密码保存在主板上的一个芯片上,不在BIOS中,你就是把BIOS干糊了都解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THINK PAD独有的技术,这个密码保存在主板上的一个芯片上,不在BIOS中,你就是把BIOS干糊了都解决不 ...

那么怎么解呢

网友:
                       有个AT24C开头的码片。

网友:
好久没有解密了,特来学习学习哦,楼主

网友:
你换个芯片吧,这个设计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必须要这个芯片才能开机,这个芯片具体要验证什么还真说不清,不行就淘宝一下嘛

网友:
DOS下刷EC程序看看能不能解掉了!比较麻烦的

网友:
密码芯片哦。。。。。。。。。。。。。。。。。。。。。。。。。。。。。

网友:
超级管理员密码吧  没事设那么多密码干嘛啊 诶

网友:
不就是个密码嘛,玛德换板,解个密还这么麻烦,能收多少钱哦

网友:
好像要刷ec,据说,不确定,x1好像也是刷ec

网友:
应该是管理员密码,程序在MEC芯片里边

网友(2018-05-02):
这个要解密   在MEC里面   1633      这个芯片是BGA封装的   换不好会 不开机的,,,我也在找这个芯片    找不到只有换主板

网友:
                        有个24C开头的码片。

网友:
        怎么延续了IBM的有安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