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M17X R5开机八声报警

楼主(2018-03-03):
DELL 外星人M17X R5开机八声报警,拆下显卡还是8声报警,拆内存2声报警,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有那位仁兄修过。

网友:
在迅维下载个图纸看看不都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知道,你看屏线插好没有,一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知道,你看屏线插好没有,一般就是显卡问题

屏线重插了 没用,准备换屏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