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8-03-03):
跑步机e02,
拆开测功率管,整流
二极管
,保险都正常。
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求助

网友:
这个修得好少哦 到淘宝问哈 有点希望

网友:
换电机就对了,那电机很容易坏,换了就好

网友:
查输出啊.目测没问题的就从输出下手

网友:
有故障代码,一般和检测电路有关。那个白色插线座,连的是控制面板吗?

网友:
有说出关键点的吗?现在说的不是关键好吧。我现在求的是主板那一块的问题,电机是好的,有输出电压,

网友:
一般来说主控电路就没问题 传感器或电机异常的可能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