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亮屏大电流1000ma

楼主(2018-03-03):
接客户的苹果6。他自己换电池,电池胶弄断了,他用吹风机吹的时候把电池吹爆了。。。别问我为什么吹之前不把电池座拔了。然后电池座整个被烧溶,尾插也被直接烧掉了。只不过竟然还能开机。开机前几秒电流都正常,之后会突然跳到1000ma电流,然后到500然后开机。现在情况是,有时候能正常开机,但是亮屏瞬间电流维持在1000ma左右。指南正,水平仪功能没问题。有时候开机后输入密码直接黑屏。
没有一点头绪,不知道怎么维修,网上大多都是加电漏电,没有开机漏电的。
u1202的好几个输出电压的对地阻值都不对。都是0.0几。是不是u1202本省的问题?爆锡了还是坏了?

网友:
电流过大的话  主板应该有地方很烫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