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r-7420 待机 0.009上电到0.014

楼主(2018-03-03):
板号:广达 DAOR08MB6E4
戴尔 14r-7420 待机 0.009上电按开关上电到0.014,3v5v待机正常,刷过bios。。求维修思路。

网友A:
你要测试后续电压那些没有出来先看内存电压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试后续电压那些没有出来先看内存电压三

这个还用测吗?肯定没有出来。这个还用测吗?肯定没有出来。

网友:
看看 EC和南桥工作了没

网友:
我按时序查了,13步都有了,就是14没有电压,不知道该怎么排除。。

网友:
‘、
跳过14步,’15居然有3.3v 等16步之后就没电压了,自己感觉问题出在南桥那边,但是不好确认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或者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