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20白屏换了一片也白屏外接正常用15.6的屏点也正常

楼主(2018-03-03):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屏码片程序不匹配,刷码片试试吧

网友:
看一下屏的分辨率,分辨率不对也有可能

网友B:
难道你就没换排线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码片程序不匹配,刷码片试试吧

换了个拆机屏为什么不行啊?换了个拆机屏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就没换排线试试吗

你指的是屏线吗?但是用15.6的屏能点亮的不可能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C:
但是用15.6的屏能点亮的不可能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用15.6的屏能点亮的不可能屏线有问题吧?

修过联想花屏 上原装屏花屏, 上其他屏正常;换屏线好的。
你的是不是就不知道了,只能说有这样的可能 看一下读取码片的EDID 这两根线 还有屏的3.3V供电

白屏 ,就那么几个问题
缺屏供电
码片信息  EDID
接地
主板没发出LVDS信号

网友:
能点亮就证明主板没问题,换了屏就证明是主板与屏的通讯问题,你可以再换个屏试下

网友:
X220屏线坏的多!换一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