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402C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03):
型号: ASUS F402C 板号: X402CA
故障:没待机 实测保护隔离没过
分析: 充电芯片 保护隔离电路
维修:
        1,此机采用BQ25A的充电芯片,测20脚VCC 正常;测6脚 ACDET 2.59V,正常。4脚为0,速度换一BQ25A,故障依旧。
        2,因芯片是旧的,又换一BQ725,换完测试电压依旧。测16脚 REGN 6V线性电压也是正常。
        3,检测PQ8801和PQ8802两个N沟道场管,正常,但此时发现旁边的两个电阻有一个有一点腐蚀,就是电阻PR8808,点位图显示是4.02K,测量已经开路,没有找到一样的电阻,找一4.7K,装上后OK,保护隔离已过。
        4,上电测试了一会,发现安泰信的电流表又没有待机电流了,测试又不过了。后来想可能BQ725和BQ25A不能通用,又换回BQ25A,测试很久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