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暖身维修6S不充电一例

楼主(2018-03-03):
17年6月实地学员,感谢实地提供学习平台,目前转型正在步入正轨!
接机不充电,测量电池3.0V亏电状态,激活后插电无反应,换尾插电池依旧,报价后进入维修
打开图纸,当插入适配器 5V输入到J4600尾座43、46脚,测量电压为4.3V,明显被拉低,测量阻值无短路,这种情况大多后级大芯片短路并保护;拆除充电管理芯片U2300,测量电压,故障依旧; 在C4503测量Q4500充电保护管电压4.3V,明显USB拉低导致不充电故障,直接拆USB管理,处理好焊盘,测量PP5V充电供电、主供电MAIN对地阻值正常,接上适配,完美“正弦波",附图:
测试充电及其它功能正常,装机送机
附送美女图纸靓照一张:

有维修和交流的朋友请加我 重庆市开州区传承快修周校长期待与你们灵魂与肉体的交流

网友A:
哇!厉害了   又可以认识美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厉害了   又可以认识美女

朋友 感觉不错,支持一下,加个分

网友B:
万一美女发现了 你这照片咋办。。。。。。。。。。。。。。。

网友:
不充电,u2短路这一例子还挺经典的

网友:
6666666666我只能这样表态楼主了

网友(点评):
感谢支持,传承迅维精神,分享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一美女发现了 你这照片咋办。。。。。。。。。。。。。。。

上头条,美女应该感谢我呢

网友C:
如果Q4500没有短接,J4600尾座43、46脚,是不会只有4.3v的啊:o:o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Q4500没有短接,J4600尾座43、46脚,是不会只有4.3v的啊

43、46脚是usb充电5V电压,q4500受充电IC u3200控制,对内接电池进行充放电管理

网友(点评):
USB的供电来自Q4500,Q4500的电压来自充电管,Q4500只是握手信号,USB坏的话,只能在C4503这端测到4.3v,则PP5V0_USB这端测到的是5v

网友(点评):
好吧,握手信号。你是对的

网友:
厉害了    只是爆照的话会不会泄露用户隐私呢   还是打个马赛格或者自己看看就好了

网友(点评):
客户很开朗,已同意,表示非常乐意

网友:
一看就是USB  哪里坏了帖子开头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可以的             小环路不错可以的

网友:
这个貌似通病的,兄弟:daxiao:,不过也是值得新手朋友学习的

网友:
厉害呀,思路清晰  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2018-04-24):
苹果手机不充电的,是u2短路这一例子还挺经典的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