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S2316H无边框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主控IC图纸

楼主(2018-03-03):
接一显示器 ,DELL S2316H 接电源按触摸按键无反应,查电路不短路,驱动屏LED电路的芯片OZ9998M的第5脚ENA为0V,查此信号来自主的控IC RTD2483AR,网上找不到这个芯片的图纸,求图纸一份,附上OZ9998M中文电路解释一份。

网友A:
RTD2483应该是单片机,查它的供电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D2483应该是单片机,查它的供电条件吧。

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都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啊,另外,如果有这个机型的程序,我想刷一下试试,也没找到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都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啊,另外,如果有这个机型的程序,我想刷一下试试,也没找到

网友:
刚我把这个机器的程序芯片拆下来,是MX25L 800E,用编程器读入 之后看文件所有数据位全是0,应该这个程序有问题了,请问哪位能提供一下这个机器 的程序,谢谢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开关3.3有拉低就刷程序线吧

网友:
5脚 9脚 12脚是主要信号判断依据

网友:
AOC代工的板子, 程序应该有很多人有啊。

网友(2018-08-07):
单片机,检查它的工作条件,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