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检测不是原装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8-03-03):
话不多说  先上图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第一想到的应该也是适配器的问题了 吧   换适配器试一下 换了2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说要换原装的,业务员说就是原装的 可是那适配器看着拿着感觉就是普通的适配器 代用的 难道现在的适配器都是那么差了  好吧 还从同行掉了一个过来说是原装看着山寨   还是继续等适配器  第二天 客户把适配器拿来了,,不是吧 那个适配器看着就是代用的  好吧 试一试  也是一样 适配器检查不过  好吧   放一放  下午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试了那台机器 不会报错   好吧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  拆开对照修  因为没修过这种故障 也就不知道那个检测脚的电压是多少? 对照量  坏的那个4.3V 好的那个是3.3V看来是电压高了一点  论坛上下了图纸  看了一下电路

找到电源接口这里  随着看下去  当看到PQ6时 发现不对啊 他这里G级是5V来控制 S级是3.3V的啊 怎么会是4.3 难不成击穿了  赶紧万用表量了一下  果然击穿了  只有30的值

立马料板上找了一个N沟道的换上去 量电压OK了3.3V 开机试一下 已经不会报错了 ,这里就是告诉大家  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知道   哈哈哈  到此维修结束了

 会员1267009300鑫豆2023-10-11 11:33
 会员1267009300鑫豆2023-10-11 11:33
 会员287642元2022-12-14 16:19
 会员12201182元2022-11-21 13:42
 会员13749722元2022-11-2 15:14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  厉害啊!向老师傅致敬!

网友A:
可以把图纸图片放大点,,这样看不太清楚,没办法分析

网友B:
编辑好了再发呗 ,咋整也看不清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辑好了再发呗 ,咋整也看不清小图

大图在下面有的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图纸图片放大点,,这样看不太清楚,没办法分析

大图下面有的  一样的呢

网友C:
嘿嘿 今天来了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检测适配器不对 我也要等个适配器后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 今天来了一个和你一样的问题 检测适配器不对 我也要等个适配器后在修

这个嘛  多数都是适配器的问题的   主板问题的概率很低

网友:
一般适配器的成分大,没碰到过主板坏的

网友:
还好有的试,这种问题 其实最难搞。的

网友D:
手上一块dell vostro 14-5459  板号AM8的,无图无点位,初始故障亮机瞬间掉电重启,瞬间画面和你那个报错故障很类似,当时没拍照挺后悔的,后来加焊独显,刷bios,干脆不亮了,照旧掉电重启,电流到0.8左右。你这贴,给了我灵感,明天去最后一搏。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机器,亮机电流多少,电流在0.7到0.8那里,跳变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一块dell vostro 14-5459  板号AM8的,无图无点位,初始故障亮机瞬间掉电重启,瞬间画面和你那个报错故 ...

m明天我上班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上一块dell vostro 14-5459  板号AM8的,无图无点位,初始故障亮机瞬间掉电重启,瞬间画面和你那个报错故 ...

这个机器要刷工厂BIOS   才可以  刷备份的那些  电流0.2   过一会0.3 风扇狂转  我今天修了一台  也发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要刷工厂BIOS   才可以  刷备份的那些  电流0.2   过一会0.3 风扇狂转  我今天修了一台  也发贴 ...

恩,我刷的,是在论坛下载的工厂bios,而且刷的是8M的,在winhex里面是78E58C的bios主体部分,4M的bios是ME,ME刷错了会风扇狂转,反正2个bios全部刷了也一样掉电重启,到0.7,0.8徘徊一次,就掉电。昨天,竟然出现了一次1.7,1.8徘徊,再掉电,我当时都蒙了,以为u挂了。现在每次都是0.7,0.8掉,拔掉内存就是0.6。断开独显电感,时钟,没用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适配器问题,主板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我刷的,是在论坛下载的工厂bios,而且刷的是8M的,在winhex里面是78E58C的bios主体部分,4M的bios是 ...

我们的机器不一样  我的电流是0.52-0.70-0.80-0.75-0.99-0.54-0.50-0.45-0.58就显示了

网友:
PS_ID 检测信号故障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收藏

网友:
mos管击穿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
话不多说  先上图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第一想到的应该也是适配器的问题了 吧   换适配器试一下 换了2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说要换原装的,业务员说就是原装的 可是那适配器看着拿着感觉就是普通的适配器 代用的 难道现在的适配器都是那么差了  好吧 还从同行掉了一个过来说是原装看着山寨   还是继续等适配器  第二天 客户把适配器拿来了,,不是吧 那个适配器看着就是代用的  好吧 试一试  也是一样 适配器检查不过  好吧   放一放  下午来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 试了那台机器 不会报错   好吧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  拆开对照修  因为没修过这种故障 也就不知道那个检测脚的电压是多少? 对照量  坏的那个4.3V 好的那个是3.3V看来是电压高了一点  论坛上下了图纸  看了一下电路

找到电源接口这里  随着看下去  当看到PQ6时 发现不对啊 他这里G级是5V来控制 S级是3.3V的啊 怎么会是4.3 难不成击穿了  赶紧万用表量了一下  果然击穿了  只有30的值

立马料板上找了一个N沟道的换上去 量电压OK了3.3V 开机试一下 已经不会报错了 ,这里就是告诉大家  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知道   哈哈哈  到此维修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