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0PP0 R9说话对方听不到非要带耳机

楼主(2018-03-03):
这2天,突然R9
手机
说话对方听不清,但是外音有可以,微信语音也行,玖是打电话,说话对方听不到,只能免提或者耳机
手机

网友:
看一下送话麦克风孔是不是有灰尘多了

网友:
主板麦克风坏了 换一个 .......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系统的问题 恢复出厂或者刷机 微信能语音 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主送话麦克坏了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小板上的送话换一个 不行换小板 淘宝才十几块钱吧

网友:
换个送话,不行就换个小板。。。。。

网友:
这是是送话坏了 修了好多个了 不会换话筒 就直接买个耳机小板

网友:
麦克风坏了,换一个就行了,微信不用这个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