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笔记本开机报警

楼主(2018-03-03):
外星人笔记本14 R3开机一直嘟嘟响 不停 有时候能亮

网友:
检查内存,一般这个问题比较多

网友A:
开机响几声,电流到多少,估计你应该是普通用户,建议送修附近的电脑维修店为你检修。

网友:
可以尝试插拔内存试试   刷BIOS

网友B:
小白就是小白  这叫我们怎么给你回答呢?

网友:
开机叫几声,实在不行就等它叫累了,应该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就是小白  这叫我们怎么给你回答呢?

就一直响,不停,屏不亮!内存换过,有时候能量,从网上看了有通病,外星人的,登不进去!

网友:
外星人笔记本14 R3开机一直嘟嘟响

网友:
对,一直响,哪问题呢,有时还能亮

网友:
电脑问题吧,哈哈,不是内存就显卡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响几声,电流到多少,估计你应该是普通用户,建议送修附近的电脑维修店为你检修。

就一直响!跑到1.3左右!我就维修的,只是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键盘吧键盘坏了就会一直响    把键盘拿下来看看

网友:
外星人好像么有啥通病吧,时亮时不亮,加焊显卡试试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BISO问题,你这样太含糊了

网友:
显卡有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显卡有可能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