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重置后要原来的email验证

楼主(2018-03-04):
各位大侠,重置后提示要原来的邮箱验证,查资料说是FPR锁。
直接刷机刷一半就报的错,
手机
型号 三星 935F
手机

网友:
最后刷好了,用5件套不刷分区文件,然后再用网上方法安装一个文件就把fpr关闭了,

网友:
看来三星的安全管制还是不行呀。你刷完以后资料还存在吗?

网友:
前面按照网上刷了一个文件,就是那个不同cpu刷不同文件的那个,我刷了就进不去了,所以后面就整个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