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T移动硬盘不认盘用神魔办法修复?

楼主(2018-03-04):
       我的一块西数1T移动硬盘,刚开始还能用MHDD扫描,diskgenes也能认。就是磁盘显示未格式化,我用diskgenes点了一下格式化,进行到一半卡死后,就不认盘了。请问高手怎么先让移动硬盘认盘,一般都需要那修工具和软件。不知道能不能用超级终端修复呢?我的这块盘扫描过没有坏道的,应该是MBR数据损坏,应该先修复mba才对,可是误格式化后果更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有保修,直接拿 去保修算了。没必要自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