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0DP 怪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2018-03-04):
问题是+3va-EC 短路。去掉EC后不短路。以为是EC问题。在网上订了了2个。上上去还是短路。都没有上电都还是短路。。定的2个都一样。没办法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迈。我是没办法了。不可能我订的EC都一样的问题撒

网友:
这个 问题  很简单   对地阻值多少  还有  有没有把脚挑起来  测   挑起来测试 是短路吗

网友:
焊接问题,板层间接性短路(热胀冷缩)

网友:
认真睇下又连锡吗??????????????????

网友A:
刚才找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把EC换过去。竟然不短路了。在把订的换上去。还是短路。哎。运气真背。订的2个EC都是坏的。并且和客户的EC坏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找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把EC换过去。竟然不短路了。在把订的换上去。还是短路。哎。运气真背。订的2个EC ...

能开机吗,,,,,,,,,,,,,,
这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吗,,,,,,,,,,,,,,
这运气。。。。。。。。。。。。。。。。

不能开机。不过机器现在修好了。  那个1.1V待机电压芯片也坏了。换了后就好了

网友:
我也还有一台机子关不完机的,也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