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修DELL不开机,二修机

楼主(2018-03-04):
DELL超极本,型号P41G
版号
这个机器是商家送修,不触发,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CPU坏了...
纳闷商家说的话,拆机之后才发现EC被人动过了。估计是上家换了EC还是不触发就给机器判死刑了。
先检查EC,查图发现EC型号正确,再测公共点,3/5V对地==,并未发现任何异状。用洗板水刷干净EC,放大镜看,发现有短路。从新补焊,通电测试3/5V都正常。
这个机器的开关是在键盘上,不方便操作,查图CN16第29脚就是开关,用镊子直接短接到地,
灯亮了0.0.......
接屏...我去,亮了。看来上家也是三板斧。
装机之后,还是不触发,又短接,触发了。原来这个机器就是键盘开关断线了,主板压根就是好的。
开始想着换键盘,成本高啊,不挣钱啊。
想着自己给他做一个开关,不就是一个3.3V,一个GND嘛,挺简单。
在我巧夺天工,心灵手巧,心思聪慧,认认真真,天下无敌的手工之下看我杰作0.0
先剪掉原装的开关,原装是碳膜的,不好操作
对好开关的位置,将开关焊好在主板上。剪掉多余的脚,就留地焊在主板上,建议拆废主板上触摸板的左右键,因为这种开关的外壳上还会带有接地的触点,焊的比较牢实0.0
之后的事情......如图
飞线开关------CN16 第29脚
比原装键盘的开关手感要好很多,唯一的遗憾就是开关那里的指示灯也会被剪掉。
低成本,高回报0.0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的你

网友:
怎么发到MAC 板块了    以为是mac维修呢

网友:
有BIOS吗?可以发一个上不吗?``````````````````````````````````````````````````````````````

网友:
愿意动手的   老司机   加分了   老司机4

网友:
楼主厉害的,自己装开机键.........

网友:
之前碰到都是换键盘……下次碰到可以试试这方法

网友:
我都直接换键盘的

网友:
这个可以  学习下      多谢了

网友A:
原故障应该是键盘上的开机键坏了,上家更换或者加焊EC后导致EC连锡不出待机。是我的话还是愿意还键盘吧,不过幸运的是键盘只有开机键是坏的?

网友B:
上家也太菜了吧,焊个ec都没焊好,开关断线又不知道!

网友:
不错,修到很多键盘带开关的,都是直接换键盘了,楼主开拓了我的思路

网友C:
这让我想到以前ibm 键盘上开机键坏了 我都是这个搞的

网友D:
你这个飞线也够粗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故障应该是键盘上的开机键坏了,上家更换或者加焊EC后导致EC连锡不出待机。是我的话还是愿意还键盘吧,不 ...

u guess~~~~这种键盘的开机键都是单独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家也太菜了吧,焊个ec都没焊好,开关断线又不知道!

我有图纸我骄傲,不然我也晓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飞线也够粗的哦。。。。。。

其实一点不粗,就是普通的显示器屏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到以前ibm 键盘上开机键坏了 我都是这个搞的

6666666666666666啊,原来高手大有人在

网友:
有BIOS吗?可以发一个ma????...,,,,,,,,,,,,,,

网友:
这款机不开机 开机掉电 都是键盘引起的 修到过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