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G 大短路 已经修复

楼主(2018-03-04):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拿来的ACER V5-471G的机器,大短路  拆开机器看了一下。。主板好多修过的痕迹。也不知道是这次修的 还是原来修的 。。既然是大短路   就测量了一下高端管的电容 发现阻值为50了。。  又开始测试原来维修过的那些痕迹。。测到一个场馆好像通了阻值为0 了。  找出图纸看了一下。。这个场馆是显卡的供电上管。心里一凉  不会把显卡芯片给烧了吧。。果断拆下上下管  上电  可以开机了。接屏还可以显示呢。。。看来问题不大。本来想  就这么装起来的。。那样肯定就没有独立显卡了。。想了想 还是给焊上上下管吧。。。焊好后 开机也可以显示 装记起来  客户没带硬盘过来  用我硬盘测试了一下。。功能正常  没发现其他问题。。。机器修复。。。维修很简单。。。

网友:
联想Y470 这种机器 都是都电容短路的多   这样机器 白捡大洋====

网友:
上管都烧了不换控制芯片????

网友:
acer  和  惠普 电脑 通病 老次显卡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