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 无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8-03-04):
客户拿来一台T420说不开机,拔掉电池插可调电源表发现电流只有0.002,明显偏低。报主板问题,客户同意价钱,开始维修。
拆机后测量各大电感和公共点阻值正常。公共点无19V,Q8 S极有19V,G极19v,D极无电压。

明显是因为-PWRSHUTDOWN没电压造成的。
-PWRSHUTDOWN的来源为U61

在板上找到U61
发现有腐蚀

用洗板水刷干净后发现断线,把 断线连上后更换掉腐蚀的电容机器修复附亮机图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不过这个板子估计也不贵!

网友:
收钱机器。。。。。。。。。。。。。

网友(2020-06-20):
捡钱的机器

网友:
T420好经典的机器啊

网友(2020-08-23):
时序讲解的详细点就更好了,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信号会控制隔离保护,配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