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400S 开机掉电 求思路

楼主(2018-03-04):
谁联有想B4400S图纸 板号12296  I3独显的主板 待机000 按开机键上到0.1瞬间掉电,可以再触发,掉电了测量3   5还有  , 待机时是没有3  5伏的,这主板是不是触发才出3  5伏的,到这里没有维修思路了,求电路图,或者有什么电路图可以参考

网友:
我是学徒 说的不一定准  但个人感觉 应该是开机才有3-5v    能在次开机说明不严重吧  应该是某个电压没出来  保护了 要么就是滤波不良  先看看个电感对地阻值   优先刷个bios看看  只是随便说说  毕竟我也不是太懂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BIOS刷过n个了,电感没有短路 都正常,现在按开机键是瞬间掉电的,后面量不到电压。可以开机之前有过一个症状,独立显卡,有线和无线网卡都发现不了用不到,还有内存槽只是一边能用。这样情况可以用一段时间了,外接网卡用的大半年了吧

网友:
短路了呗    仔细查查线路     或者断开部分节点   试试

网友:
二级电压量了没 ,二级电压短路也会

网友(2018-09-04):
看复位,时钟,晶振,随便说说。

网友:
开机掉电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