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930M 这个管子是 p 还是n ???

楼主(2018-03-04):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管子什么沟道的 ???

网友:
不知道,你看有哪的大神知道、

网友:
用表笔量下

网友:
你不会量?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红表笔在s级有数值是n管 在d级有数值是p管
如果两边都有 以最小一次为准 不行可以上淘宝查型号

网友:
记得给g级放电 不然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