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KI 1190CS新机器打印汽车站车票的事,求教。

楼主(2018-03-04):
今天上午汽车站要了一台OKI的机子,驱动是我在驱动天空下的,因为怕那里没光驱。到地方后,驱动正常安装,然后打印车票,正常是打印完后到撕纸处,但是这次却只出一半。
我在打印机服务器属性里添加了车票的格式。并添加到了打印机。结果依旧,我懵币了好久。
是他们自己的售票系统的问题么?还是别的?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求教了
对了,机子是WIN7 64位系统。

网友A:
这种问题咨询下 售票软件的技术就可以了 调下格式就应该好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咨询下 售票软件的技术就可以了 调下格式就应该好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还有一个售票口用的也是相同的机子,而且里面的设置我看到几乎没有改动,俩主机不同的就是一个XP,一个WIN7,郁闷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插件的问题  问问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