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15-5559的蛋疼维修

楼主(2018-03-04):
版号是LA-D071P  故障现象拿来说是不显示  测试可以显示   但是进不去系统  放在这里  继续测试   果然问题出现了   有时候确实是会没有显示,,,,故障现象是不出CPU电压  电流0.3左右   我曹   刷BIOS   论坛下了一个 备份的   没用  电流变到0.2左右  过一会风扇狂转 电流0.3左右  不行  在继续刷  这里有两台这样的机器 我把好的那个备份下来刷上去也不行  我,,,,这是什么鬼   然后我把一会显示一会不显得BIOS装到好的那个上面   电流0.2 一会风扇狂转 电流0.3  么么三  吓死我了  赶紧把好的那个的BIOS装回去试一试   我。。。。 开机风扇狂转  不显示  这是什么鬼  关了再开 然后会掉电重启  差不多2次  第三次就显示了   吓死我了  还好后面的每次都正常    这是为什么 好的机器备份的都不行   难不成要工厂BIOS  没错  就是这样的 论坛上找到一个是淘宝买的工厂BIOS   下载下来刷上去OK了   系统可以进去了    坑爹啊    这个机器  备份的BIOS竟然会是电流0.2    有时候还不触发    ,,,,,,这个牛逼机器  大家记住了   要工厂BIOS才可以   备份的那种都不能显示  在此遇到了  告诉大家

网友:
dell的比较坑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bois 害死人

网友A(2018-04-16):
哪个工厂bios在哪下载的,链接能否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学习了 希望有用···

网友:
现在的好多机器都是要原厂BIOS了  备份的都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工厂bios在哪下载的,链接能否发一下,谢谢了

不记得了  论坛有的  你就看那种淘宝买的或者写着是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工厂bios在哪下载的,链接能否发一下,谢谢了

或者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9996-1-1.html

网友:
运气比较好   我遇到好几台刷原厂也不行

网友:
必须要下工厂bios 或者修改ME的

网友:
不错,干净利落,支持的!!!!!

网友:
Dell全系列BIOS分离合成工厂BIOS

网友:
必须要把备份的BIOS中ME模块改了才可以

网友:
备份的一般针脚都配置好了  换一个机器刷肯定不行  还是得工厂或者合成的比较好用

网友:
工厂程序是适用机型 备份的是适用原机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器都是要原厂BIOS才可以的,要不就是要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