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1-35芯片标号是多少

楼主(2018-03-04):
接一同行机顺,联想B51-35笔记本,无待机,测量共公点短路,用烧机法烧出PU601发烫,拆下后,不再短路,但是拆下的芯片的标号这RK608在淘宝上也没有找到,具体型号应当不该是这个,在淘宝上图纸也没有找到,求助一下,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SYX196D或者SY8206D都行。。。。。。。。。。。。。。。

网友:
楼上是大神

网友:
SYX196D或者SY8206D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手上没有这款机子不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就是SYX196D。你搜RK608当然找不到,因为同一个型号只有前两位RK是固定的,后面3位是变化的。
你淘宝搜索SYX196D,看到后3位不同时不用怀疑

网友:
多谢啊,我现在搜一下看看你说的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