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321X 4声报警

楼主(2018-03-04):
开机4声报警,拆 开刷BIOS,显示了,系统都没有进去,黑屏了,然后又报警不显示,接着再次刷BIOS ,第一次开机是显示了,关机再次开有事老故障,查下4声报警是内存问题,难道内存空焊?那么多板载内存 颗粒,看着就晕呀,
刷BIOS

网友:
内存空焊的比较少见 楼主修好了吗 。

网友:
加热下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的 4声是内存 换一条就好了你这个板载内存不好说有可能是cpu

网友:
这个板加焊了板载内存还是一样,现在打算换内存颗粒了,这个I7的还是值得维修的

网友:
内存颗粒也不便宜啊 先看看可不可以先屏蔽一下内存颗粒吧

网友:
你这个是桥跟CPU二合一的吧,是不是CPU虚焊导致读取内存出错啊。

网友:
从现象看脱焊的可能性大,并且是CPU脱焊的可能性。

网友:
你这个是桥跟CPU二合一的吧 刷bios 没用 麻烦大了

网友:
集成内存爆掉 就老火了 。。维修成本高老火

网友:
很棘手啊,CPU也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不要轻易的加焊颗粒 你万一吧他加焊爆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