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s3主板触发后掉电,后复重启

楼主(2018-03-04):
测vtt_Pwrgb掉电,触时所有电压正常,开始以为i/O有问题,换过后一样故障。

网友:
以前找过技嘉板的这类故障,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引起也有相对解决方法。既然换了IO都不行就要试试其他的了

网友:
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吧, 测下CPU电压CORE的开启条件

网友A:
这个重点去查CPU的核心电压有没有出来, 或者1.8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点去查CPU的核心电压有没有出来, 或者1.8V的电压

总线供电没有处境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B:
换下bios试试,应该不过内存啊................

网友:
大家好,这没法测啊,按思路查所有的待机电压正常,触发后一二秒就掉电了,反复重启,在这一两秒时测cpu有1.5v供电,总线也有电压,内存,时钟也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bios试试,应该不过内存啊................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如果有跑码还不亮,才可能是BIOS

网友C:
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吧, 测下CPU电压CORE的开启条件。。。

网友:
今天没什么事,又把这货拿出来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吧, 测下CPU电压CORE的开启条件。。。

思路还是不错的, 仔细去查下,问题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