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211A升压板改通用板

楼主(2018-03-04):
今天收到一台HKC 2211a的LED显示器,开机蓝灯,屏幕不亮,拆机,测电压都有,点灯信号也正常,怀疑恒压板坏,想改通用板,结果原机恒压板是贴片6针的,它的屏里出了6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线定义,通用板上只有两条灯管的口,怎么改,求助。。。。。。求原机板的接口定义。。。(接灯管那里)

网友:
这是本机的板子吗

网友:
办法到时有 查升压芯片的PDF然后在返回来进行跑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对,是原机的板。。。。。。。。。。。。。。。。。

网友:
这款,好像换不了通用板。。。昨天把屏拆开了,它是单灯条的。。。。。一根60灯的灯条。。。。。灯座里有6条线,应该是分了几组供电的。。。。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想准备入手修显示器

网友:
不用管的, 量下正负极就可以了, 我从来不管他多少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