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m维修一波又一波

楼主(2018-03-04):
映泰a78m不定时重启,首先感觉是CPU拱电不足,先加焊拱电芯片,试一火,结果涛声依旧,想想是不是刷个BIOS,想想又不是,因为开机装系统都正常,再看看内存拱电,量得正常,不过还是换了q43,up9019 开机再试,还是一样  全板拱电正常,没办法了, 难到是IO,IO也会造成不定电重启,马上加焊IO试下,上机再试,一小时,两小时,折磨, 可以了。

网友:
非常好的解决思路,图片也很全,谢谢

网友:
这种主板 桥供电 内存供电 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