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8-03-04):
屏  屏线   BIOS  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   没有见过这样的花屏呀   有遇到过 的吗

网友:
把显卡供电去掉还是一样

网友:
插上外部的vga接口能否正常显示?

网友:
看有没有集显,试试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供电去掉还是一样                                                                               ...

有没有试过换CPU?如果显卡供电断开还这样就试试呗

网友:
显卡切换是通过pch得吧   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供电去掉还是一样                                                                               ...

5521可能CPU集成的吧?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外接花吗,修好说一下

网友:
用集显也花,换内存试试。。。。。

网友:
感觉屏线问题,笔记本这个屏线损耗比较大

网友:
大神,有没有修好,分享一下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能用集显不,不能用就可能是显存了。。。。

网友:
屏3.3V供电功率不够吧,从别的地方拉一组3.3V试一下

网友:
内存换了  把显卡芯片取下来  还是这样

网友:
屏蔽独显还是这样的话就换一个CPU看看,问题就在集显上面

网友:
看样子想是瓶的问题。。。。。。。。。。

网友:
这样花  你接外面正常吗 ?  外接是正常 你找屏供电和信号

网友:
修好了  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还是桥的事

网友:
换CPU吧! 不过换CPU的意义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