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不插COM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8-03-04):
型号:A43s
板号:K43SD
故障:插上CMOS电池不上电,拔掉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电压都正常,有谁遇到过此种问题的吗

网友:
RTC电路没问题的情况 要考虑下桥了

网友:
你不上电池是自动开机吧  开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期待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
BIOS刷过没有?有可能是BIOS问题,拔掉CMOS电池后 CMOS中存储的BIOS配置信息就会清零,当再次装上CMOS电池后 开机时BIOS程序可能会写配置到COMS与读取COMS

网友:
RTC电路问题,或者南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