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楼主(2018-03-04):
联想E430  不开机  待机3 5V没有  开关变成了19V  测了其他3V的地方都变成了19V  没有思路了请求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短路了,测吧赶紧,

网友:
就是测不到哪里短路才不好搞  完全没有头绪了  待机芯片也换了  通病该测的地方也测了  都正常

网友A:
短路了,测吧赶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测吧赶紧,。。。。。。

就是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   其他3V的地方都变成了19   开关哪里也是19V   有没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3v上管击穿吧

网友:
没有大电流就不能算是短路。这个是仁宝代工的板子吧

网友:
重点查35v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电容短路了吧,测测电容。。

网友:
                  不会是你万用表有问题吧

网友:
阻值都正常吗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 待机0.03有可能是公共点短路,屏线接口位置有个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