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zt/72387-1.html

楼主:
进系统黑屏 https://www.chinafix.com/zt/7273-1.html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我有一块显卡,修出了供电,还是认不到,该怎么查
引用 网友B:
显卡很久以前修,很老的显卡,修最简单的问题。现在想修还得学习一下,到楼主这里来学习一下。手里有几张显 ...
引用 网友C:
做个ATX转PCI-E X1的供电线就可以不在主板上测了,直接接电源测供电

网友(2018-03-29):
有些显卡还是有维修价值的,这样的显卡扔了做配件倒是可惜了

网友:
思路明确,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张是换什么换好的,是换了固态电容就好了吗

这个一次换了好多个地方,有可能是固态电容也可能是二极管,这个几个地方我都是修过有坏的凭经验就把它干了,知道大概个情况就行了,好了就懒得追根究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