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另类不过隔离故障,遇到多台没有解决

楼主(2018-03-0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类故障。我遇到好几台,都是没法判断故障点,而放弃。论坛上曾今有朋友也也遇到类似的故障但也没有解决。 实在是很奇怪的故障今天写出来请大家一同探讨下。HP笔记本,具体型号我搞不懂(HP机器的型号太乱,不知道哪个是机器的型号。只能以板号为标准了。主板版号:LA-A993P,故障是不能过隔离,隔离电路用的是BQ24738芯片
两个隔离管和BQ24738都换了。后面的负载电路也没有短路的地方,短接第一个隔离管可以触发正常工作,但不能给电池充电。每次插上电源时,B+端的供电波形是样这的,
好像负载有短路。但负载确实没有短路,当我断开3V,5V待机

电路B+供电电感PL301,或者断开给IO和RTC待机供电的线性3.3VL的pj301时,B+端的波形是这样的,而

且能过隔离了 。再不拔掉电源适配器供电的前提下接通线性3VL输出PJ301 ,可以触发正常工作也能给电池充电。也就是说只要让待机电路延时工作,供电就能过隔离电路。用维修电源单独给线性3VL 电路供电电流只有0.02A这说明线性3.3V负载没有短路器件。 现在我是懵圈了。请大家出招。手上还有一台三星NP450R5V本子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下,希望有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