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一个DELL 5420

楼主(2018-03-04):
客户说5声报警不开机,心想5声是COMS信息读写错误,小电池没电或刷下BIOS

拆开看到是进水的,洗洗刷刷后,测小电池没电了,换上一个电压直线下降

小电池主要给RTC电路供电,还到EC的3脚

这里刚好是进水的地方,取下电容C558,装上电池结果一开机就掉电,短路后电池的电放没了
开机过程中适配器和电池供电会切换,电池没电直接掉电,取下电池就能进系统

激活成功

网友:
户,让他多出点血,设置点权限,别被他看到了

网友:
电池激活真没遇到过,有学一招,以后搞不好能用上

网友:
爽呀,直接秒了三百到手!

网友:
一直不明白,  这个rtcbt1电池怎么充电,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个图的,rtcbt1怎么充电,

网友:
开机时电池 这也可以 学习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只要没腐蚀短线 断点 基本洗洗干净 在加焊一下 ok了

网友:
RTC电容腐蚀引起的,LZ思路清晰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激活的电池呀。能说吗。

网友:
同问 怎么激活电池?楼主方便的时候回一下吧

网友:
老板厉害 了 秒杀了  收藏一下

网友:
你说的激活是单独拿到专用设备上激活还是电池拿出来,开机过程中插入电池激活啊

网友:
应该是长时间接通电源。让充电。自动激活充电吧

网友:
楼主这秒杀心里什么感觉?

网友:
电池这么激活的,加电流表吗!!

网友:
没听说过有激活这种电池的专用设备呀    楼主能不能传授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