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楼主(2018-03-04):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联想台式机,板号:IS6XM REV:1.0 按开关键没反应,用镊子短接电源绿线到地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放开镊子就熄火,是啥问题啊?

网友:
断线了。。。你查查ps0n脚断线到哪里了

网友:
绿线到IO之间断线..................

网友:
查条件呀!什么都不查  就直接短接绿线!发个帖子

网友:
原来这样也算发贴啊 ,难道这不是求助帖吗?

网友:
直接短接肯定风扇会转啦,不开机就按不开机的条件来修,直接这样问谁解答得了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因为很久没修机了,忘记差不多了

网友:
还不具备开机条件,就不开机,短接绿线也没用,供电是出不来的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正常使用啊,开机条件瞒住了吧
条件不满住应该是不能开机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换IO或者换桥

网友:
查开机的所有条件,无法邦助了,论坛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是用的原机电源的话,先看看电源吧,特别是那种联想18升的小机箱,长条电源的,用过3年的很多是电源故障,也就是靠近散热的小电解失效。免得折腾一番,是这种扯淡毛病。

网友:
查开机条件                            .

网友:
不上电啊 ,查查开机条件,你所谓的开机主机亮吗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先测线RSMRST待机好信号有没有3.3!具体你要查下你IO的引脚定义!

网友A:
IO是NTC6681D-B ,PWRBTN_OUT#_SIO电压只有1.2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电压低了吧,阻值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是NTC6681D-B ,PWRBTN_OUT#_SIO电压只有1.2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电压低了吧,阻值正常的

可以IO的pson脚直接飞线到ATX绿线

网友:
如果短接绿黑线能正常使用,那就直接改个开关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