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待机偏高可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8-03-04):
板号  DQ15 10246-1  FCH芯片组
单电池         能加电但不显示报警声没注意
单适配器       待机电流0.2左右,可触发至0.3左右  不显示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造成此类故障的可能性有
1.短路 2.有电压提前出来
按照上面的两种可能性去测量
裸板测试各个大电感以及其二级电压的对地值  还有网卡 USB外设之类均无异常
通电测待机  3V_S5 5V_S5  1D1V_S5  正常
二级电压U3601 U3602U3611 测得 2V  2V  1V  电压提前出来 造成待机偏高
各个芯片第四脚控制级电压只有5V
触发后的二级电压还是2V 2V 1V各个芯片第四脚控制级电压还是只有5V

无意间手摸到Q3602 发烫刚好是在这里给各个二级电压芯片控制脚做开关
换了好几个还是发烫
Q3602是两个N沟道的MOS管 2脚接PM_SLP_S3#
触发前,2脚为低电平 1.2.6管截止 5,6脚为高 将3脚电压拉低 3,4,5管导通
触发后,2脚为高电平 1.2.6管导通拉低5.6脚    此时3.4..5管截止  15V_S5直接
上拉至U3601 U3602U3611控制级

而此时控制级一直是5V  在摘掉Q3602的情况下 控制级依然5V
可能性15V_S5上拉电阻R3604阻值异常   芯片U3601 U3602 U3611的输入端与控制端击穿
移开R3604  测量一端15V   接控制级的那一端还是5V
此时就可以判断是芯片 U3601 U3602 U3611 的某一个或者多个软 击穿
分别移开 R3605  R3607 R3633 在断开R3605这个电阻时U3602 U3611的控制级就已经恢复正常
而U3601的控制依然为5V  故障点就是这个U3601
摘掉测量4脚电压果然正常
各个位置恢复 回去
换上U3601 芯片 触发已然亮机
亮机图未拍

网友:
我遇到过,小片子烫。我没有小片子只好给同行。现在知道是八爪片子坏。这个我有以后可以修了

网友:
看的我头晕晕       不会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