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39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3-04):
机型:惠普TPN-Q139
板号:DAY11AMB6E0
故障:不定时掉电,有时能亮机进系统

       开机掉电,有时能亮机,有时还没亮就掉电,掉电的原因有好多,供电,温度,不跑码,不认CPU等。首先测试主供电,各路电感供电正常,接着各路断开测试HWPG,最后发现PU4有问题,PG电压没出。直接更换芯片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就是换温控的意思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换温控的意思么。。。。。。。。

看内容么?PU4的PG不正常,我都没说过温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开机就掉电的,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内容么?PU4的PG不正常,我都没说过温控。

广达掉电一般都要考虑HWPG的问题,断开各路PG测试